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2-09-03):
各位老师:
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带逻辑测试功能,同时支持WIN7,谢谢!

楼主:
有可以再WIN7上面运行的编程软件,但是逻辑测试功能用不起,

网友A:
WIN7 32位8.86可以安装的

网友B:
我用的是GX8.86同时也是win7也是用GX Simulator6-C三菱仿真可以用!以XP兼容性运行就行了!

网友C:
我用的是GX8.86同时也是win7也是用GX Simulator7
-C三菱仿真可以用!以XP兼容性运行就行了!
老简

网友D:
我用Gx8,86的

网友E:
gx works2 1.77f简体中文版一切都帮你搞定

楼主:
我关心的是以上编程软件逻辑测试功能 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F:
我的是WIN7 32位 GX8 86仿真可以运行的
学习经验

网友F:
我这仿真软件GX8 86也是可以运行的,就是和电脑的通讯连不上
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