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我的电脑没有RS232通讯口,现买了一个USB转RS232的转接器。今天想用它来传程序,可怎么也连接不上。提示端口问题。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在那设置端口。但此转接器在OMRON PLC上可以使用。我已测试过。求请各位指点!谢谢!

将软件内的通讯COM端口改为COM3,几十个COM口只有COM3口能用。其它均不能使用。害死我了。

网友A:
引用楼主zhujiyuan于2012-09-03 10:50发表的 GX Works2软件通讯端口怎么设置? :
我的电脑没有RS232通讯口,现买了一个USB转RS232的转接器。今天想用它来传程序,可怎么也连接不上。提示端口问题。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在那设置端口。但此转接器在OMRON PLC上可以使用。我已测试过。求请各位指点!谢谢!
  • 下载积分:+2(netwell)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gaoshicai888) 好人!

楼主:
    我的电脑显示如同论坛版主一样。可还是提示:指定了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请确认COM端口的设置后,再次执行

网友B:
    跟GX developer 设置一样,com,奇偶校验,通讯速率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显示如同论坛版主一样。可还是提示:指定了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请确认COM端口的设置后,再次执行

    你雙擊了以上附圖中的紅色方框內容了嗎?

楼主:
    双击过了,里面有个连接目标设置项,我点击计算机侧I/F的USB,出现RS232和USB选项。两个我都试过,还是不行。但我OMRON PLC又能用。他们说是我买的转接器不对,是非标的。OMRON能用,三菱不一定也能用。这下还真遇到麻烦了。得买好几个转接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击过了,里面有个连接目标设置项,我点击计算机侧I/F的USB,出现RS232和USB选项。两个我都试过,还是不行。但我OMRON PLC又能用。他们说是我买的转接器不对,是非标的。OMRON能用,三菱不一定也能用。这下还真遇到麻烦了。得买好几个转接器了。

    你的CPU型號不支持USB通訊嗎?
  • 下载积分:+1(gaoshicai888) 好人!

楼主:
    版主能不能提供一个USB转RS232的两种PLC都能用的转接器的型号。我从新再买一个。谢了!

网友C:
    我认为还是楼主设置问题,
    先在硬件管理器中找到你的USB-RS232转换器的端口号

    然后再在GX-WORK2中修改相同端口号
  • 下载积分:+2(gaoshicai888) 不为别的,就为你上传的 ..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D:
    com,奇偶校验,通讯速率等等

楼主:
    将软件内的通讯COM端口改为COM3,几十个COM口只有COM3口能用。其它均不能使用。害死我了。谢谢各位!

网友E:
    现在的笔记本设备管理器中少有端口选项了,我的就没有,在work2中那怎么设置一个个试?
    难道设置成com3,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软件内的通讯COM端口改为COM3,几十个COM口只有COM3口能用。其它均不能使用。害死我了。谢谢各位!
不同的USB口對應的COM口不同,所以你始終插到同一USB端口上,當然只能同一個COM端口能用

网友F:
上班都说的很清楚了,楼主有点不开窍啊!好好看看上面和他们传的图。

网友G(2012-11-12):
这真不能算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