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4.3.1 \winCC FLEXIBLE 2008 SP3安装出现重启电脑?

楼主(2012-09-03):
请教:怎么一安装STEP7 V5.4.3.1 \winCC FLEXIBLE 2008 SP3安装就出现重启电脑?重启电脑还是出现这个画面!!!!!!

网友A:
删除注册表里面的这个选项就可以了。本站有这个说明帖子的。论坛有搜索功能的。
这个问题可能是西门子软件安装里面的第二个月经贴了。第一个是没有找到SSF文件。
下载积分:+4(aabbcc296) 感谢!

网友B: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删除。
下载积分:+4(aabbcc296) 感谢!

网友B:
要求重新启动计算机安装的情况,需要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中右边窗口的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Session Manager”,将右边窗口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删除,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下载积分:+5(aabbcc296) 好贴!

网友C:
3楼说的方法真实有效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