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重装了也不行。

楼主(2012-09-03):
刚下的一个三菱编程软件为什么连接不上PLC 重装了也不行,我的电脑是有针串口的。新建一个工程也不行。提显初始化失败

网友A:
GX DEVELOPER 8以上有这种可能
有多种原因
常规的情况是:
1,系统少了部分文件
2,安装路径过长或中文、空格、特殊字符
3,输入用户名和单位时输入了中文
可参考这: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811.html

网友B: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C:
重装系统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我也遇到过,重新下了个装上就没事了

网友E(2013-05-22):
我以前也是这样,经高人指点关闭或缷裁杀毒软件,再重装,OK!

网友F:
你可能在在监控状态

网友G:
你组装系统就可以了,再次装不要改他盘符,让它自己默认c盘就可以了,还有监视专用GX Developer 不要打勾

网友H:
和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