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在同一PLC系统中,PNP与NPN两种输入方式能否并存?

楼主(2012-09-03):
今天遇到一个西门子S7-200 CPU 226 CN 的PLC系统(多模块结构),光电开关采用的是NPN输入方式,由于手头没有NPN的输入对射光电开关,现想将个别模块改为PNP输入方式,是否行得通?在同一模块中,NPN与PNP两种输入方式是否能够两只时并存?在同一系统中,NPN与PNP两种输入方式是否能够同时并存?

网友A:
当然可以啦,主要是看需要

网友B:
提供给PLC的输入正负极工作电压只有1个COM端.NPN和PNP开关要混接,应该是要用继电器转接才行。直接上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没见过,要么PNP要么NPN的

网友D:
借问下,pnp是(负)n为公共端是吧,npn相反?大侠们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E:
可以啊,NPN的你加个下拉电阻就可以啦,只是动作反向。

网友B:
NPN型输出负(-),PNP型输出正(+)

网友F:
我觉得可以

网友G:
可以电源麻烦一些

网友H:
肯定是可以的,但不主张这样,给以后的维护带来隐患。

网友I:
不清楚
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转接
否则维修时容易弄混
下载积分:+1(03281251) 好贴!

网友J:
可以的。只要有多个公共点就可以。

网友K:
这个把我也搞蒙拉````我都没搞懂这PNP 跟NPN是怎样区分的```

网友L:
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转接

网友M:
可以的 我用过 但得用两块 24V的电源 NPN用一块 PNP用一块

网友N:
只要公共端是分开的就可以。欧美国家的PLC就有这功能。

网友O:
我用的国产可以,一个公共点一个方式

网友P:
npn要共正极,pnp的要共负极,有点找死的感觉,正极负极都接到PLC输入端的COM上,不过多电源分开供电就可以。

网友Q:
可以的,用正负双电源。正电源负极与负电源正极相连,接PLC输入端的COM。PNP传感器正极与正电源正极接连,负极与COM点连接。NPN传感器负极与负电源连接,正极与COM点连接。传感器输出接相应输入点。不过万不得已一般不要这样做,万一搞错容易短路。

网友R:
226的PLC完全可以,一个公共点一个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