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我以前买了一条三菱PLC通讯线,型号:SC-09 由于电脑没有232通讯口。故又买了一个USB转RS232转接器。此转接器在OMRON PLC上可以用,但我接在三菱PLC上用不了。我电话给三菱售后服务,他们说他们从没生产这个型号的通讯线。只生产FX-USB-AW通讯线。故非此型号的通讯线均不是三菱公司的产品。让我从新买一条他们公司生产的通讯线。请各位同仁在买通讯线时。也注意一下。还是要买正品公司的。

海纳百川

网友A:
引用楼主zhujiyuan于2012-09-03 13:59发表的 今天三菱服务告诉我不是他们生产的。 :
我以前买了一条三菱PLC通讯线,型号:SC-09 由于电脑没有232通讯口。故又买了一个USB转RS232转接器。此转接器在OMRON PLC上可以用,但我接在三菱PLC上用不了。我电话给三菱售后服务,他们说他们从没生产这个型号的通讯线。只生产FX-USB-AW通讯线。故非此型号的通讯线均不是三菱公司的产品。让我从新买一条他们公司生产的通讯线。请各位同仁在买通讯线时。也注意一下。还是要买正品公司的。

如果在欧姆龙上能用;那么在三菱上应该也能用的;看看驱动的是几号com口;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你可以找找论坛其它人的回答,好像此线可以用,什么编程软件?新的works2?

网友C:
这个型号就买不到正宗的。因为三菱早已经不生产了。
通常三菱客服会建议你买FX-USB-AW 原装的一千多块钱吧,不一定能支持64位。

网友D:
反正我用的是正品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E:
SC-09 或SC-11都是可以的
应该是你通信参数没设置对或COM口没选对
蓝景自动化

网友F:
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你公司的OMRON的激光打标机是LUNA-RAY吗?

我公司的激光打标机进口的多都是:ROFIN, CENCORP, SAVCOR三种,国产还有就是大族。

网友H:
现在没几个用真正地的啊

网友I:
一直想买根原装的,但就是买不到

网友J:
SC-09本来就不是三菱原装的!但原装的线你也消费不起,
SC-09是强大的中国人民整出来的!
我用的是原厂的!FX,A.Q一共2条线花了1500米。

网友K:
关键是usb to 232 好不好用,sc09 十元一条的都好用。

网友L:
首先确定你的USB转串一定是好的,每个软件下载都是需要单独设置串口的,估计你是没有设置吧

网友M:
我一直用的十块钱一根的

网友N:
我们在“上海三菱总代理商”驻我市办事处购买了两台三菱“FX2N 64MR-001”,同购买了两根通信电缆。对方信誓旦旦地跟我们说:是大日本帝国本土原装。联机使用过程中,其中一根电缆怠工了……
提示:通讯失败。更换另一根电缆验证则一切正常。刚刚用了不到十次呢,更换这根电缆用了半个月!小日本鬼子!就这么坑人!50%的故障率???NND!

网友O:
我就是买国产线,很好用的,为什么非的要国外产品。只能说你买的东西不好,不能说明国内就做不出来。

网友P:
要看你的线是不是工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