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没玩过FX2N--10GM请教

楼主(2012-09-03):
本人没玩过FX2N--10GM请教上传的数据线是否就是USB-SC09?

网友A:
SC-09 SC-11 (串口)
USB-SC09 USB-SC09-FX FX-USB-AW (USB口)
这些都行

网友B:
线是OK。用的软件不一样

楼主:
那我用FX--VPS 可以用SC-09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用FX--VPS 可以用SC-09吗?
可以用的
蓝景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