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CP1H与编码器,变频器怎样控制

楼主(2012-09-03):
CP1H怎样读写编码器的角度,和控制变频器的模拟量,

网友A:
控制变频器可以用模拟量输出4-20mA,对应变频器上也设置模拟量控制。我最近用的是cj系列plc外加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实现的。

网友A:
至于读取转速,我是用一个高速计数器模块加一个接近传感器实现的。

网友B(2012-10-04):
请问2楼 加一个接近传感器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C:
用接近传感器来检测!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两者缺一不可!

网友A:
接近传感器要注意选择型号,要满足这么快频率通断的接近开关,再配合高速计数器就可以计算转速。

网友D:
顶起
。。。。。。。
舍得,有舍才有得

网友E(2012-12-07):
受教了,谢谢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F:
用旋转编码器,检测A相、B相、Z相信号,用高速计数器,然后转换模拟量输出,CP1H XA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