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术问题,大侠来讨论讨论交流交流

楼主(2012-09-03):
有这样一个设想:
假如在500×500m的操场中有一辆汽车,
想要在监控室知道它在操场的哪个位置?精度要到1cm
如何实现比较简便可靠!

网友A:
卫星定位

网友B:
有这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定位
卫星定位精度如何能到厘米级

网友C:
带着对讲机,人工测量后汇报。

网友D:
汽车本身的尺寸都是2米多,你要求定位精度1CM。轮子的误差都不止1CM.

网友D:
用两个激光测距传感器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E:
激光测跑传感器试试

网友F:
车上装个GPS.....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激光测距传感器就可以解决啦!
这个技术问题强

网友H:
立个柱子,管子之类的东西在上面设置球形监控器就好了,市场报价约3万多吧,控制范围绝对包括

网友I:
搞什么啊,工控做这个吗

网友J:
是不是有大功率的对射开关,装在移动机架上,用伺服电机,对边的两个同步移动,测距离,行不?不过这大功率,还500M不散光不知道能不是实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有大功率的对射开关,装在移动机架上,用伺服电机,对边的两个同步移动,测距离,行不?不过这大功率,还500M不散光不知道能不是实现

那就激光的呗。
yanzhi2008

网友L:
雷达测距

网友M:
对球场进行划线分区。汽车停在哪个区就知道位置。

网友N:
楼主不如买套中华神盾雷达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O:
用栅尺,操场上竖两根柱子装强两个栅尺

网友P:
这个伪命题本来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汽车那么大。它停的位置是以车的中心算还是四周。就算你知道一个坐标。就当那是一个阶梯。车子正对着阶梯开。轮子碰着阶梯就停止。或者是像马达回零时。慢慢靠近。这个是可以实现。这是已知坐标的情况下。
未知的情况下。就是全扯蛋了。在天上装个大得照相机。拍照。在软件分析。有个鸟用。不要再忽悠各位了。

网友Q:
“扯蛋扯蛋”就是这么打造出来滴~~~~

网友R:
有这样一个设想:
假如在宇宙中的地球上有一辆汽车,
想要在监控室知道它在宇宙中的哪个位置坐标?精度要到1cm
如何实现比较简便可靠!
这是一个伪科学命题,豪无意义!

网友S:
车上安装一个跟踪器,用电脑扫描跟踪,,电视上看那些破案的查不多。成熟个人想法。。

网友T:
蛋疼的题目啊

网友U:
装几个激光测距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