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VB?

楼主(2012-09-03):
小弟向各位请教,VB是做控制画面,还是控制程序的,有时间想学一下,它是否类似于工控触摸屏与组态软件一样的性质?

网友A:
主要做上位的数据监视和设置。

网友B:
vb啊,不是很了解

网友C:
“VB是做控制画面,还是控制程序的”多可以做!!而且比写程序方便。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谢谢各位啦,小弟有时间好好学一下,它是不是象触摸屏软件一样,要设计画面,设动作对象,它是直接安装在电脑上,再同过电脑的232口与PLC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