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做过弹簧疲劳试验机

楼主(2012-09-03):
想做一台弹簧疲劳试验机 有上面注意的么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做过橡胶护舷(码头用)疲劳试验机

网友B:
做过橡胶耐磨 试验机 ,原理是不是一样?

楼主:
我是新手 领导准备用上触摸屏 第一次接触 问一个很水的问题 要想显示弹簧压力 得用一个压力模块吧 触摸屏才能显示压力吧

网友C:
疲劳试验机的要求就是稳定,别测试N次后,弹簧好的,机械坏了

网友D:
站长的话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