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我用松下伺服的编码器输出进入PLC的高速计数器中 。光耦隔离我用PC817芯片。编码器输出是差分信号。我用OA+ 0B+两路。可是在应用中我发现。双向输入时 ,电机转速不能超过4转。超过就停止计数。单相计数时。电机转速不能超过9.超过9就停止计数。像是反应不过来了。但是我记得PC817是10K的速度。那就是说如果我电机转速达到240转时。才会出现反应不过来的情况。现在才4转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求教大侠。。。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用的模块没?我替换掉这个。

楼主:
没人理我啊。急急急。我的QQ 297205382 。那位大侠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啊。

楼主:
我找到了6N136.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替817.谁能给我发个接线图。谢谢。

网友A:
PLC来不及反应啊,老大
柴华

网友B:
松下我不了解,但如果是三菱的,伺服驱动器输出的脉冲是差分式的。而PLC本体只能接受集电极开路式的。
所以如果PLC要接受伺服来的脉冲,都要专门的模块,比如FX2N-1HC

网友C:
是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这个可以设置输出倍率的吧。
换个光耦看下。

网友D:
可能是你的P817输入端限流电阻设计不当,一般十几个毫安电流,如用5V驱动串500欧电阻、12V驱动串1K电阻、24V驱动串2K电阻,因为如果电阻太小,光藕关断时间会延长,使前后脉冲连接形同直流;电阻大了光藕开通时间延长,使脉宽变窄PLC没法捕捉。你试试看。
P817最大速度10K。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我现在有个N136.你有电路图吗?还有。你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用什么模块啊。谢谢。我的QQ297205382。能不能加你好友。有什么问题想您讨教。

楼主:
PLC是松下FPX 系列的。我记得松下PLC好像有个用的高速计数器越少,那频率越高。我只用了一个。足够反应。伺服编码器输出是差分信号。差分信号是你在高速计数时才倍频。我是单个使用,所以也不存在倍频。这块板子是一个公司特别订制的。所以设计方面我不太清楚。P817最大频率是10K。是不是和这个用关系。我现在找到了N136.这个速度够快。不知道谁有电路图提供个。谢谢大家。

网友E:
你高速计数指令啊不用加模块控制可以实现高速计数
怎么实现?求指教。伺服编码器输出是差分的5V信号。

网友D:
6N136结构看这个
附件: 6N136_[www.ic5.cn].pdf (607 K) 下载次数: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