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弹簧疲劳试验机 电气部分 应该怎么设计 希望高手多多指点 触摸屏 plc 变频器 调速电机 显示弹簧压力得用压力模块吧 第一次做 不知道从上面地方入手

网友A:
弹簧加力方式(机械、液压。气动)?,位移变形控制方式?加载频率是否可调?先把这些确定,才能确定电气电路。

网友B:
机械部分都没确定,电气问了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