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请教各位:为什么电脑上传程序时在输入密码后,上传至20-30%时总是出现通信超时,无法上载程序,具体操作:文件----上载应用。拔码开关为5、6均OFF,其它的均ON。急等高手解答,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A:
换条通讯线试试

楼主:
通信线也换过一条,还是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
一笑而过

网友B:
曾经有一台客户返回重充程序的PWS6600,每次下载到20%-30%就通讯超时而失败,最后确定是PWS6600的RS232损坏,只能送修。

楼主:
我上载2台触摸屏都是这样,是不是海泰克的屏上载功能有缺陷?
一笑而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一台客户返回重充程序的PWS6600,每次下载到20%-30%就通讯超时而失败,最后确定是PWS6600的RS232损坏,只能送修。

我也最到过这现象,不过没有送修,只是通讯线接触不良所致,也有的要上传好多次才能完成,清一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