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管功率的计算

楼主(2012-09-03):
假如我有5条1KW的发热管,5跟同时并联,接380V的电压,求功率和电流分别是多少
5跟同时串联,接380V的电压,求功率和电流分别是多少

网友A:
问这个干嘛?自己算吧。应该是初中的问题了。当纯电阻电路了。

网友B:
纯电阻电路串联和并联你不会算?

网友C:
自己算吧,这个初中学的吧,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楼主:
既然问题都提出来了,就是想大家都回答啊。

网友D:
5跟并联式5KW 电流时13.158A 电阻是28.88欧 串联我没理解 你说加热管是380V地 串联电压会降低啊 串联越多降得越多

网友E:
并联的可以算,串联的很难算准!因为发热管温度不同电阻是不同的,而且不同材料的电热管对温度变化的电阻值变化都不一样。用一般的串并联公式是很难算准的。

网友F:
并联分流
串联分压

楼主:
多谢5 6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