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楼主(2012-09-03):
我们厂一台数控车床,它上面的刀架不能转了,主电路的是好的,就是控制有点不对,是24V控制的,控制一个继电器,但是这24V电源是从控制面板里面出来的,也就是控制刀架转动的信号,我找了好久的没有找的是从那里来的,有那个高手指点哈迷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刀架不转,先强制刀架电机正转继电器接通,看看刀架能够转动,不转的话检查供电、换刀电机、机械机构等;要是能转,说明控制部分有问题,检查线路,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现象,CNC是否输出换刀信号等,如果CNC没有输出换刀信号,则刀路文件有问题!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网友B:
检测一下刀架编码器

楼主:
强制会转的 CNC是什么啊?

网友C:
CNC是数控车床的大脑,就是数控系统。这样看来你还是查查控制线路吧。什么型号的系统?这样也好指出关键所在。

网友D:
首先检查一下刀架上的霍尔元件信号盘,并检查磁钢是否错位。如两个都没问题那就是系统里面的2803芯片挂了。
不排除刀架部分线路短路导致。
下载积分:+1(黄昌左) 很深入!
下载积分:+1(jlmned) 好贴!

楼主:
2803芯片挂了???是坏了吗?现在的问题是CNC里面有24V电源进去(就是所说的继电器电源),但是把T10,T20.T30输入的不行。就是没有输出。这问题大概出在哪了啊!郁闷啊!!!

网友E:
看看是否是条件不满足,如果输出的条件满足了却没有动作的话,估计是里面的驱动芯片坏了,一般的数控系统都是共24v或者公共0v的,用万用表就能测哪里有问题

楼主:
看看是否是条件不满足??需要那些条件啊?

楼主:
我想问问刀架是有6条线,还有一个磁铁,它是个什么原理??????怎么检查是好是坏??

网友F:
哪有那么费劲啊,本来就小问题结果成了系统的问题了,查一下刀架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看看有几个信号输出啦,刀位信号只能输出一个,如果会看梯形图或诊断图看一下信号,一个破刀架就难住了,数控机床哪有那么神秘,刀架的故障是小故障,即使坏也是IO,24V十余IO板相连的

网友F:
6条线,电源+ 电源- 刀位 1 2 3 4 。磁钢不要动分极性的,里面是霍尔原件通过磁场的变化来输出电压信号的

网友G:
看看是不是那个限位开关坏了,还有就是看看输入有信号没有,还有就是输入信号到了那里,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H:
是什么系统的数控车床?是不是撞机了,如果是看看IO信号输入的接近开关信号。

楼主:
如果是刀架错位了,(就是用强制旋转后不知道那把刀是第一把了,其他的没有搞)也是开不起来吗?有次搞好了,就是第2吧刀只会转,不会停,后来又什么的不动了

楼主:
刀架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这个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怎么检测电压啊?不好意思小弟刚上道,请老师们多多指点

网友I:
什么牌子的,看一诊断,有没有输入和输出,在看梯形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刀架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这个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怎么检测电压啊?不好意思小弟刚上道,请老师们多多指点

简单的说一下刀架霍尔元件信号盘的检查方法,以最常见的4刀位为例:
首先刀架霍尔元件信号盘接线是:24V+ OV  1  2  3  4   6根线
首先刀架霍尔元件信号盘工作原理是:没有检测到磁钢的时候 1  2  3  4 为高电平
当检测到磁钢时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刀架换刀的时候感应到所需刀位的磁钢以后对应的刀位信号线呈现低电平(即换刀到位)
所以楼主应该知道怎么检查了。
另外本人农民工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叙事表达能力有待提高!其他不足之处请去百度寻找全面的答案!
  • 下载积分:+1(林423) 感谢!
  • 下载积分:+1(黄昌左) 好贴!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楼主:
    对不起大哥  小弟是刚上道的,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该从哪里下手?好茫然啊!大哥你呢具体说哈吗?如果几句说不清楚我加你QQ,行吗?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