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我公司使用的是安川变频器H1000系列,

原来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控制模式选择:A1-02      "3"    带PG矢量控制,

后来将参数A1-02    改成  “2”      无PG矢量控制,   只改了这一个参数

再过了一段时间又将参数A1-02     改回   “3”    带PG矢量控制    在这期间

别的参数都没有动过,

请问,修改了上述参数,变频器内部是否有别的自行调整,发生了变化,

如有,请告知哪些参数会变化,参数变化后对设备有什么影响?

很着急,拜托各位了。

小弟在日资企业工作,不懂日语真的很不容易,

设备出了问题,不少人等着看热闹,有些甚至煽风点火,

再次拜托大家了,谢谢。

网友A:
有另外的变频吗。拷贝出来再进

楼主:
没有,所以我才咨询一下。

网友B:
你们哪里啊, 如果进我可以来帮你.你这个问题有可能是PG的脉冲数恢复了出厂了,

网友C:
请确认PG的线数和变频器的PG参数是否一致,再确认一下PG的旋转方向。。。。。和调整PG方向参数

网友D(2012-12-07):
很多参数会变的,和这个控制模式有管的参数都会变。以前该了这些参数的都会变回出厂值。这个就只有根据你应用的场合自己在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