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S7-200 CPU222 无法联机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2012-09-03):
S7-200 CPU222 无法联机。CPU板是觉得好的。请问还有什么原因是造成无法联机的。电缆在别的222上是可以联机的。

网友A:
那就把这个222换到可以联机的那个222的环境中在试试看

网友B:
端口设置不一致

网友C:
端口,波特率等等。

网友D:
通讯端口IC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