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软件里总是显示“含有未变梯形图,放弃未变梯形图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03):
我也是刚刚才安装GX DEVELOPER这个软件,编辑一下最简单的起保停梯形图,可是软元件测试时总是显示”含有未变梯形图,放弃未变梯形图吗?
是什么意思!
还有总是显示COM口不对!我是按电脑上的视频看了设置的还是不对!本人才学习还有很多不懂!求助大家多多帮助!!!
谢谢了

网友A:
你写的程序没有转换,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B:
F4按一下

网友C:
设置好该项就不会出现COM的问题

网友D:
你把“工具”——“选项”里的“运行时写入设置”改为“变换后不写入PLC”就可以了啊~
改好后按“F4”可对刚编辑的程序进行变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把“工具”——“选项”里的“运行时写入设置”改为“变换后不写入PLC”就可以了啊~
改好后按“F4”可对刚编辑的程序进行变换
同意
.
蓝景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