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侠们帮助,,三菱PLC编程软件里面怎样编辑增计数器

楼主(2012-09-03):
求助,,求大侠们帮助,,三菱PLC编程软件里面怎样编辑增计数器 和下面图里的,,小弟也不知道怎么编 求指点

网友A:
一看就FX系列,第一MOVP K0 Z 后面也是如此

网友B:
按F8键输入指令;指令部分不要输入FNC编号部分,其他按照图中输入相应字母和文字,每个框之间用空格格出。

网友C:
计数器是死的,你对应外围点接就可以了,FX变成手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