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关于松下A5伺服电机报警45的问题!!求前辈过来看看!!!

楼主(2012-09-03):
松下A5伺服电机控制器报警45,参照说明书解决办法是更换电机!!刚买的新的电机啊~~~哪位前辈知道这个报警是怎么造成的吗??

网友A:
A5的电机应该是相对编码器的吧?看看是否是参数设置错误的原因

楼主:
补充一下,刚开始转动正常,只不过带上轴噪音有点大,之后突然就报警16过载,断电复位后,就45了············线路和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检查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这种几率非常高我经常遇到)。

网友C:
绝对是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设置问题,
如果LZ只修改了一下电子齿轮比的话 应该不会出现这类报警的 当然如果修改了惯量比和输出功率的话那就另算了。

网友D:
会不会是制动问题,我以前也发生过
梦想?

楼主:
我用的同一根编码器线和电机线试两个电机的,一台很正常,另一台一直45!!!应该排除线路问题,两台电机的伺服控制器的参数设置是一样的!!所以参数设置问题应该也是排除,况且刚开始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啊 ~~~网上查了下,说是电机在运转过程中轴向力过大导致编码器什么玩意错位············唉···找不到原因换了新的还不是白搭····求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