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安装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9-03):
我在安装STEP7时,安装了SIMATIC_STEP7_V55_SP2_Chinese的中文时,提示我必须有Step7-V55以上版本才行。然后我安装了Step7_V5.5_SP1_Home_x32_x64的英文版本,装完后在安装SIMATIC_STEP7_V55_SP2_Chinese时就弹出这个错误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QQ:569456723

网友A:
安装中文版时是不是提示要重启电脑~~~

楼主:
别沉了,自己先顶起,等待高手!
QQ:569456723

网友B:
要么安装中文版,要么安装英文版的,你的5.5 SP2只是一个补丁包而已。本站有直接安装补丁包的破解文件,搜索一下。

网友C:
换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