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3):
GT designer3 模拟时提示GT-Simulator未安装
GT designer3 不是带GT-Simulator吗?
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楼主:
提示的画面   在线等着

网友A:
GT designer3 和GT-Simulator是相互独立的。安装时候有是否安装的选项的,查看仿真是否真的安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示的画面   在线等着

是GX SIMULATOR並非GT SIMULATOR,自己貼的圖沒看仔細

网友C:
GT是屏的 GX是PLC的
它提示你没装PLC的仿真,所以可能屏的仿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GX SIMULATOR並非GT SIMULATOR,自己貼的圖沒看仔細

但是我装的是 GX works2带 GX SIMULATOR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装的是 GX works2带 GX SIMULATOR的呀

我想你看看附圖就應該明白了
你的PLC程序是GX WORKS2製作的,那就選擇GX SIMULATOR2
若你的程序是GX DEVELOPER製作的,那就選GX SIMULATOR
另,不要說找不到如附圖中的設置
OPEN GT DESIGNER3-->TOOLS-->SIMULATOR-->SET
  • 下载积分:+1(巴德斯图) 很有帮助,GX Works3不向 ..
  • 下载积分:+2(tiaguo) 真诚感谢!

网友D(2022-02-20):
    楼上大神说的都对,触摸屏模拟前,要先把PLC程序模拟打开。我PLC模拟程序没开,光开触摸屏模拟捣鼓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