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编程中PLSR指令多次使用可以吗?

楼主(2012-09-04):
控制两个轴,PLSR使用两次以上。能否放在顺控指令里用? 我一个同事讲他多次使用后,不输出啊

网友A:
我有这样用过是FX1N的,我做的输出频率也不同,目前还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B:
可以N次使用,只要不是同时驱动就可以了,一般我们只直接改变D里面数据就可以了,在加一个驱动信号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