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啊,买个模块,不知是真假啊

楼主(2012-09-04):
昨天买个FX-2AD模块,盖板背后却是FX-1PG的塑料钢印,这个正常吗、?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那个塑料盖板尺寸是一样的,所以经常混用。
但模块具体是真是假,你把纸盒子,和模块拍个图上来我帮你鉴定。

楼主:
大师,怎么插入图片的?

楼主:
这个可以吗?

楼主:
文章内容少于5个字节

楼主:
文章内容少于5字节

网友B:
朋友,没事就拆开,看线路板
回收PLC、变频器等!手机:18127136808 QQ:139806197

楼主:
你有仔细看盖板的后面有FX2N-1PG的模印吗?还有盖板正面有7个没开的洞

网友A:
从你上的图看,和真品一样的。
真假2N的鉴别主要是看二处
1,外面的纸盒,标签那里
2,连接电缆上有一个塑料套,中间是凹的,印的字一般是Y309C30672B

网友C:
(你有仔细看盖板的后面有FX2N-1PG的模印吗?还有盖板正面有7个没开的洞)
是这样的, 12年产的还有假吖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