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4):
现场总线通讯,是不是就是一根双绞线,PLC、变频器都和它并联啊

网友A:
线的数量看你是那种总线,是不是直接并联还要看你的设备是不是支持该总线。

网友B:
同意1楼的看法,你讲的太简单了

网友C:
这玩意不是串糖葫芦,使用相关的通讯协议,设置站号 ,速率, 有的还要写通讯程序。。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D:
3楼的回答很精辟啊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如果用LONWORK总线,和DDC通讯,各个DDC通讯线具体接线是怎么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