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4):
问题同上,想买台笔记本电脑做工程,不知道选DELL哪款的好,请各位给点意见,价格在3500-4500之间的。在线等。。。

网友A:
最好买带串口的。
上班=上坟

网友B:
戴尔D630 老本,带串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带串口的。

现在DELL除了停产的以外,已经没有带串口的了。

网友D:
用USB转COM 或者PCMICA转COM口,一般笔记本都带PCMICA口,这样选择的范围就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USB转COM 或者PCMICA转COM口,一般笔记本都带PCMICA口,这样选择的范围就大了

现在已经没PCMICA接口了,现在的叫EXPRESS接口

网友F:
联想E43的单化不了三D图

网友G:
买个性价比高的就好了

网友H:
现在都用USB转232.DELL的商务本VOSTRO系列不错,经济实惠。

网友I:
我这个山寨机贺年机 用了好几年了 就不坏 小本 120G最后我换成80G  4分区 C D都装系统 单CPU  1G 内存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台达 维纶编程软件加触控屏 CAD CCAD Core1DRAW CAXA+金山杀毒 等系列软件 上网无线网卡通讯 本本可以吧 不在本本好坏 在个人技术 没技术再好本白搭。

网友J:
买IBM X201T 固态的那个吧。

网友K:
别买戴尔的了,我现在这个带串口的D630,鲁大娘打分才800多分,垃圾的很,主要是屏比较垃圾,而且不能买独显的有显卡门,总之除了D610以外,戴尔的中低端机都不怎么样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K:
另外说一句,E系列的也不怎么样,触摸板相当难用,还是买个小黑吧。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L:
我用IBM T500可以参考

网友M:
DELL这个价格买不了

网友N:
用小黑,我认识的做工控的都是小黑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O:
随便搞个,自己喜欢的就行了,哪有那么多讲究,多累啊

网友P:
D620和D630就不错啊,而且便宜,很耐用啊

网友Q:
我也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