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伺服电机更换同型号后抖动发热!求助!

楼主(2012-09-04):
各位师傅:
我公司有台设备伦茨伺服电机,烧了后更换一台同型号的,运行过程中会出现抖动发热现象!检查外围电路没有发现问题,只是时不时出现抖动发热报警,机器无法使用。控制器也是伦茨的型号:EVS9322EP !求助大家!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小弟改了一些参数,电机的数据,出现的概率小点,但还是有的,不知还要改哪些参数!急啊!

网友A:
主要应该是加减速和电机电流问题,你可以监控一下,电机运行电流,方法肯定是先监控发现问题才能解决。lenze伺服应该挺好的,怎么会烧呢,没报警吗。软件用的怎么样,好像软件里还有监控记录呢

网友B:
输入滤波,自动调整数据调整一下

网友C:
把电机的型号在软件里设置好就可以
下载积分:+1(黄昌左) 好人!

网友C:
主界面有个电机图标,点击它进行设置,上面的图是设置反馈类型和进线电压。

楼主:
主要是伺服电机虽然是伦茨的,但在铭牌上找不到电机的代码,而控制器C0086电机选型时0 就是非伦茨电机的意思!电机型号:
把电机一些参数输入进去机器也能用一会儿,但时不时会出现抖动发热现象!而且电机很小,热的厉害!不敢使用!主要改了这些参数:C0081 C0084 C0085 下面两个参数C0070 C0071不知什么意思也不敢改!

网友C:
你电机铭牌上怎么没有C86啊? 问问厂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