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冒烟了,不知为何?

楼主(2012-09-04):
今天用一台三菱FX1S PLC控制步进电机,开始控制一切正常,停止后,再次启动,完了,PLC里面竟然冒烟了,电机也不动了……,关电后,再次上电,不冒烟了,就是电机不转了,线应该不会接错,而且输入输出也正常指示,换了另一台PLC试了下,步进电机正常运行,朋友们说说这是什么情况?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A:
我用啦好多没问题啊,你哪是不是高仿的。

网友B:
可能内部哪里短路了,或者24V超负荷了
下载积分:+1(737801323) 感谢!

网友C:
PLC的电源板烧了

网友D:
是不是机子是仿货啊

楼主:
刚才拆开看了下,Y0脉冲口那块小蕊片烧焦了,其他都正常,Y1口也能正常控制步进电机,可能是高仿的了,亏大了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E:
步进电机脉冲电压是否是5V,如大于5V要加限流电阻。
下载积分:+1(737801323) 好人!

楼主:
就是用5V的开关电源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F:
电容爆了吧

楼主:
我想了下,可能是24V超负荷了,但也不肯定,怎么样知道他超没超呢?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G:
以前用三菱PLC热插拔烧过编程口.

网友H:
PLC坏掉了啊

网友I:
前段时间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后来发现在上电的时候有个24V线短接在Y0口了~ 这PLC以后也不能控制伺服和步进了

网友J:
PLC电源板烧了

楼主:
PLC还强悍着,各功能正常,用Y1脉冲口也正常控制步进电机运行……看来只是烧了Y0,但愿别再烧Y1就好了!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K:
脉冲、方向、使能信号多数是光耦隔离的,所以只能接5V电源,如果超过5V就需要外接限流电阻
12V串1K电阻,24串2K电阻,楼主碰到到得应该是这个问题,可以修的 换个光耦
下载积分:+1(737801323) 好人!

网友L:
你那PLC很明显是水货的,要烧也是先烧驱动器。修修看吧,估计是输出晶体管和光耦合烧了。很容易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