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USB接口和CP1L通讯不了 !急急急!

楼主(2012-09-04):
我电脑win7系统没RS232口只有USB口,今天有台机器有问题,想看看PLC程序,可怎么也连不上PLC。线没问题。CPM2系列都没问题。PLC型号:CP1L(OMRON).不知是哪出问题?望指点!谢谢!
本人向OMRON公司索要了一个WIN7系统的64位USB驱动程序,安装成功。测试正常,可以使用。感谢各位!

网友A:
确保你USB驱动已装好
.
蓝景自动化

网友B:
软件版本,USB驱动

网友C:
找个232转USB线啊,在然后看看com口是哪一个,在选啊,应该不是win7的问题我用的是win7用的是232转USB的,读取Q系列的

网友D:
做工控这块,用WIN7系统带给我的麻烦远比带给我的惊喜多……
所以换了XP系统,从此少了N多烦恼。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楼主:
是不是WIN7系统中的USB借口的通讯线都要 重装驱动。XP怎么都不用转USB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WIN7系统中的USB借口的通讯线都要 重装驱动。XP怎么都不用转USB驱动。
用Fidi芯片转换电缆的用户表示,Win7下连驱动都不用装,PL2303芯片带来的麻烦是无穷无尽的。

楼主:
谁有WIN7系统的USB接口的CP1L型PLC驱动程序?我急需要!谢谢!
daniel.zhu@salcomp.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WIN7系统中的USB借口的通讯线都要 重装驱动。XP怎么都不用转USB驱动。
XP也要装驱动的。已经装了当然不用重装。

网友G:
装什么win7系统呢,麻烦多,又慢。兄弟,你还是换回XP系统吧。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H:
很多软件win7系统都不支持建议XP

网友I:
关键是Windows7不能装家庭版,一定要装专业版。如果装专业版 应该可以的

楼主:
本人向OMRON公司索要了一个WIN7系统的64位USB驱动程序,安装成功。测试正常,可以使用。感谢各位!

网友J(2013-03-15):
求64位电脑的CP1L 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