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仿真问题

楼主(2012-09-04):
OMRON的编程软件是CX Programmer 6.1版本的,仿真软件是CX -Simulator 1.5版本的,是不是连基本的定时器和计数器都不能仿真运行,进入仿真后,输入条件设定为1,定时器和计数器都不带有反应的。只能对 LD 0.00 OUT 100.00 这样的仿真吗

楼主:
还有指令手册上的基本指令说明在仿真软件上仿出来和说的都不一样。

楼主:
OMRON的PLC型号还有CPU型号以及编程软件花样不少,怎么感觉那么杂呀。。。乱。。。。整的头晕

网友A:
你还在用6.1,这都更新到啥版本了??

网友B:
就是CX-P5.0,都能正常仿真的,但OMRON的仿真,支持的型号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