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软件QP的0-600个定位地址是自己生成的还是需要手动往里写的?

楼主(2012-09-04):
请问三菱定位软件configure-QP的0-600个定位地址是自己生成的还是需要手动往里写的?如图中的positioning adress!

网友A:
这个有的是你要动手写进去的!但是加减速时间,速度,位置是可以变化的,很好很强大的东西!
QQ:569456723

楼主:
不是吧,600个定位坐标全都手动录入不累死了。

网友B:
定位地址在人机中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头像很有个性啊,我叫MT的动画我很是喜欢,经典台词:MT,搞......搞毛啊!
正题,虽然有六百个,但是最多也就用30到50个,你想想啊,一个伺服跑那么多位置干什么啊 ?
还有就是一个点可以写入不同的位置!
QQ:569456723

楼主:
我知道了,是自动生成的。 我是用离散坐标做两轴插补,要用到500多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