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变频空调压缩机能不能用变频器启动?

楼主(2012-09-05):
家用变频空调压缩机能不能用变频器启动?三相220能不能启动

网友A:
没试过,看压缩机是几相电的,如果是三相的,那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启动是可以的。

网友B:
建议你不要改 因为220V普通空调的压缩机是单相电机,你改成三相的变频器的话在不改电机绕组接线的情况下必须在外围加装电容来实行电源波形角度调整,那样的话就只能达到改之前85%左右的功率;原电机85%的功率下运行电机是很容易过载的,当然如果压缩电机本身就是220V三相的你可以试试,我想因该可以如果不是那你就不要试了免得把你的压缩机弄坏。

网友C:
怎么控制频率呢??

网友D:
把压缩机的电容拆丢,变频器的输出三相接到压缩机的三个接线,OK!保证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