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海泰克的模拟软件只能看看画面吗?能不能和plc通讯啊。或者上载梯形图
上班=上坟

网友A:
单模拟画面,叫做离线模拟。

与PLC一起模拟,叫做在线模拟,在线提供1小时的模拟时间。

至于上载梯形图,那和屏有何关系?
请问怎么和plc一起模拟,是把plc连接在电脑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模拟画面,叫做离线模拟。

与PLC一起模拟,叫做在线模拟,在线提供1小时的模拟时间。

至于上载梯形图,那和屏有何关系?

如果你要在线模拟电脑肯定得连接PLC了的
蓝景自动化

网友C(2012-12-07):
海泰克的模拟软件离线模拟老是失败 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