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 PLC不能运行,提示检查ISTACK

楼主(2012-09-05):
车间跳闸断电,S5上CPU的电池没电了,程序没了,重传程序,然后点“start PLC”时出现“ISTACK”的提示,plc运行不了。
我在网上查了下,是“中断堆栈”的意思,但没有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后来重新断电送电来回折腾了几次又好了。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A:
S5的PLC停产很久了,太老的PLC经常出些莫名奇妙的故障,我前段时间改写S5的程序,写入后,经常丢失主程序块,试好几次后才成功,这些老的PLC要是有时间精力最好换掉。

网友B:
硬件配置不对!检查拨码开关,以及程序是否准确(同原来程序做比较)!

网友C(2012-12-06):
检查拨码开关,
精益求精

网友D:
不知楼主的S5PLc是什么型号的,要是S5-115以上的PLC,建议将PLC程序清空,再下载程序

网友C:
硬件配置不对
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