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的PLC 加A172SENC模块故障,求指导

楼主(2012-09-05):
一台双轴的控制系统。。开机原点复归报X轴控制异常。。异常解除后用手动控制X、Z轴都不动作。X轴报异常
PLC程序可以看到一部分。驱动Z轴寸动信号输出给一个L锁存继电器就没有,是不是A172模块要另外软件连接才能查看。。
若是的话要不要另行连接数据线的,连接的软件名称?谢谢

网友A:
这是款运动控制模块,需要有专用的软件、专用的通信电缆和一张通信卡才能读到里面的数据的。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款运动控制模块,需要有专用的软件、专用的通信电缆和一张通信卡才能读到里面的数据的。比较麻烦。
有没有这软件下载地址

网友C:
需要用三菱motion软件,但你的问题应该不需要此软件。因为motion软件只是设定一些参数而已,实际控制程式还是梯形图

网友D: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要一步步来查;X轴不动作的话他的丝杆及连接部分有没有问题呢?如果没问题,那把负载断开再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转的话,就要查看一下伺服放大器了。

网友E:
可能是电机或者编码器损坏

网友F:
请问各位大侠.motion怎么下载SFCC程序,SV22虚摸有没有SFC程序.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