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Sheet 在EXCEL中不能打开“cell setting”的对话框!

楼主(2012-09-05):
描述:窗口提示
报错如图:

楼主:
是不是有Mircosoft 的版本限制啊?我的是2010的

网友A:
这么高版本的excel还没用过,注意一下选取的单元格数量和范围,只选择一个试试?
是版本的问题。请问你有高版本的软件吗?能不能传我一份,ydw8498825@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