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连WINCC

楼主(2012-09-05):
S7 200连WINCC最多能网络连接多少个S7 200,
用以太网模块EM243-1

网友A:
目前我用的是两个

网友B:
向你门请教,你们装好WINCC怎么和以太网口通讯,我的加个343-1-EX10,可搞啦好久没通上,那PG口设定是不是用另外安装软件,是用什么软件啊?谢谢前辈,求指点一下,

网友C(2012-10-10):
用OPC好呀 没有型号限制 可以与很多厂家的PLC通讯了 wincc
lofaye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