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plc的输出端为继电器输出时,输出端交直流都可接入,当为晶体管输出时,只能接入DC电源吗?
QQ 383902882

网友A:
不需要解释,直接上图
下载积分:+1(ssy8585664) 感谢!
QQ:569456723

网友B:
如果非要控制交流就加中继吧。
下载积分:+1(ssy8585664) 感谢!
上班=上坟

楼主:
引用楼主ssy8585664于2012-09-05 15:27发表的 关于晶体管输出的问题! :
plc的输出端为继电器输出时,输出端交直流都可接入,当为晶体管输出时,只能接入DC电源吗?
那要是接上了AC电源会怎么样呢?
QQ 383902882

网友C:
会烧晶体管
下载积分:+1(ssy8585664)

网友D:
上AC就加中继或者固态。
下载积分:+1(ssy8585664)

网友E:
如果你选用晶体管的话,肯定是你的输出频繁,要摸你就选继电器的吧,交流直流都可以用的哦,方便的很
下载积分:+1(ssy8585664)

网友F:
三极管集电极开路输出
下载积分:+1(ssy8585664)

网友G:
负载短路也会烧晶体管(我有一次反向二极晶击穿把电路板都烧出烟来了)。必须是直流电,电压不可过高,电流也不能太大。
下载积分:+1(ssy8585664)

网友H:
非要用交流电,可以用中继。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