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轴QD75模块定位程序

楼主(2012-09-05):
设备:Q系列PLC 松下A5系列伺服电机
工艺要求: 单轴定位 起点为原点 输送小车前进 前方有2个传感器 一个为减速点 一个为定位检测点
碰到加速点前 小车高速前进 碰到加速点减速 到达定位点开始定位检测
不知道哪个方法比较适合这个编程 是否可以用QX -Configurator 设置定位模块 还是通过顺控编程
求大神给个QD75程序样例
PS:貌似这个工艺要求不是很复杂 但是刚接手这个复杂的PLC (以前只是在学校用的S-200写的简单程序)
快要烦死了 书也丫的太厚了

网友A:
这个程序我到可以替你写,但是不知道你是哪的?因为你之前要是没用过伺服也没多少经验你想把东西都理顺了要花些时间的。

楼主:
大侠 俺是济南的~ 之前用过伺服 不过是富士的 日系的伺服应该差不多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 QQ啥的~~

网友B:
这个不一定就要用伺服的,没有精确定位的话,可以降低成本!

楼主:
已经用伺服了 就是为了提高精度才使用的

网友C:
工艺不难 我可以帮你弄 但不是无偿的 QQ:609103348 (非诚勿扰)

网友D:
既然用伺服的话不需要用感应器来变速,可以设定多段不同的运行速度和轨迹方式来控制。用感应器反应太慢了。

楼主:
是慢 但是没办法 因为不确定在哪个位置需要变速 这是一个送料系统 料的长度不定

网友E:
程序其实很简单,X0Y0之类的信号手册中要求的给用上,然后启动定位数据就完了。
28372742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