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高速计数器读入的脉冲数D100先减去176,再除以40,最后再乘以100。得出的数值在触摸屏上显示。
别的地方我都弄好了,就是用四则运算指令不太明白。不知道用什么指令算出来。有谁知道恳请赐教。不胜感谢!~

楼主:
十分感谢!~我明天试试。看来我是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我用+L 、+C 、+BC等等指令,出来的数都不对。指令手册也没看懂,+与@+指令有什么不同吗?上面的话我没读明白~

网友A:
1楼没看清题目吧!是除以40再乘以100。

网友B:
确实没看到换行还有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