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需要plc连接2个AB相编码器,用来测长度,要有加减功能。台达的plc怎么编程?三菱的也可以!
给个指导思想也是很开心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三菱的,如果是FX系列,手册上直接由现成的例子的。

楼主:
同时接2个编码器可以吗

网友B:
看到这个主题也有一问题: 记得有人说过用AB相反馈给编码器时,能知道电机转动方向,我们怎么用PLC测出是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

求高手解答!
QQ:56945672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主题也有一问题: 记得有人说过用AB相反馈给编码器时,能知道电机转动方向,我们怎么用PLC测出是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

求高手解答!

论坛早前就有例子在,你搜索一下!!

jxh668

网友D:
因一相超前
如:
A+B+ 加一
B+A+ 减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因一相超前
如:
A+B+ 加一
B+A+ 减一

双相一倍频和双相四倍频计数时,比如放在D0中,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A+B+时,一倍频时 D0=1,如果换成四倍频是D0=4了?
QQ:569456723

网友E:
这个要用到高速计数器,

网友F:
引用楼主系统老玩家于2012-09-05 16:56发表的 求各位老鸟指教 编码器问题 :
需要plc连接2个AB相编码器,用来测长度,要有加减功能。台达的plc怎么编程?三菱的也可以!
给个指导思想也是很开心的。
先谢谢了

C251/C253或C252/C253接好线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个主题也有一问题: 记得有人说过用AB相反馈给编码器时,能知道电机转动方向,我们怎么用PLC测出是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

求高手解答!

直接看特殊继电器状态;
单相单计数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