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欧姆龙与组态王 如何连接

楼主(2012-09-05):
欧姆龙 与 组态王 如何连接 诚心求教 请高手解惑 非常感谢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网友A:
Cs设DIp开关为9600.E,7,2,组态王也要选,电脑装usb转232,驱动装好,连接cs,现场最好无变频器和接触皿动作,通信速度不要太快,同一画面组件动画不要太多,组态王响应速度较慢,不要取用开关频率高的点位

网友B:
PLC的通讯参数同组态王的通讯参数要一致,还有在组态王的设备设置向导里要把COM1——COM128端口要与电脑端口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