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难住了我

楼主(2012-09-05):
固态继电器在控制回路中用什么图形符号来表达.。。。。如何画
查了很多电气资料似乎都找不到答案。。。有兄弟知道的麻烦截图上来看看
谢谢了

网友A:
仅供参考:
http://data.weeqoo.com/2008/4/20084711212137639.html
部分摘要:“ “SSR”是表示固态继电器字母符号,它是一种无机械触点的电子开关器件。它的图形符号如图126(a)所示,外形如图126(b)所示。
”

网友B:
如果我碰到不会画的就画个方框,然后把端子标好,元件名称写好

网友C:
就是画个框,再标记符号

网友D:
我们这三相的固态继电器就是画三个双向可控硅,标VS代表固态继电器。图纸是PDF格式的,不会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