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运行中出错该如何复位?

楼主(2012-09-05):
用三菱Q02HCPU+QD70P8控制8轴,运行中轴出错报警复位后,不能正常运转,只能断电后才能重新运转。请高手指点妙招 谢谢

网友A:
首先要了解是什么报警,如果报警解除,复位无效的话,就查线吧!

楼主:
QD70P8 模块的AX1--8轴出错,复位后PLC REDAY信号及模块X0都为ON 不能正常运转,只有断电才行
伺服电机运行中出错该如何复位?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