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我以前用三菱伺服马达,带刹车的马达刹车用伺服放大器上的CN3输出信号控制,但现在我到了一家新公司,我的同事用Y点控制伺服刹车,不管伺服轴动不动做,刹车一直是打开的。这样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了以后马达非常的热,温度很高。请专业人士给些意见这样情况下的高温是否影响马达的使用。如果在调用伺服指令时同事打开刹车,这样马达就会过载报警。如果我要动的时候提前先打开刹车,然后再调用伺服指令,这样的话,程序的响应就会慢。对于高响应的条件时,就会受影响。还有有的人认为,频繁的打开关闭伺服的刹车,会影响马达寿命,是这样吗。请高手给些指导谢谢

网友A:
我的看法和你略有不同,首先我没有用过三菱的伺服,我一直都是用安川,我说下我的体会。
安川伺服也是可以通过更改CN1的输出信号分配来控制伺服刹车(27、28脚),但我在这样的做到过程中发现,当伺服驱动加电后,27、28脚就会有输出(用万用表实测)伺服刹车就会打开(在电机处能听到打开的声音),伺服电机就会靠自身的静止扭矩来保持当前位置,而不是靠刹车。所以我得出来的结论是即使用驱动器来控制刹车,也不是在需要动前先打开刹车,而是刹车在你给伺服通电时就已经打开了。
后来发现这样子用了一段时间后,伺服总是出现过载,最后发现是伺服刹车没有打开,得出一个结论:这样做不可靠,有可能加个继电器会好点。于是我干脆放弃了这种做法,也改成了用Y点控制

  • 下载积分:+1(黄昌左) 好人!

楼主:
    你好一楼,谢谢你的解答,那你用Y 信号时,是一直让信号接通呢?还是像你发的时序图一样在调用定位指令之前接通,到轴停止后再关闭。如果一直接通刹车一直打开,长时间马达不烫吗

网友B:
    只要SERVO  ON的话,刹车常开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一楼,谢谢你的解答,那你用Y 信号时,是一直让信号接通呢?还是像你发的时序图一样在调用定位指令之前接通,到轴停止后再关闭。如果一直接通刹车一直打开,长时间马达不烫吗

    用Y信号控制也是伺服ON之后一直接通,除非断电,马达没感觉到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