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如图,
问题一:HDFF怎么会是红色框体呢,
问题二:我从单位找来的编码器不知道好坏,ABZ增量式编码器,我把A相接到I0.0上,程序里用的是HSC0这个记数器,如何监控编码器发多少脉冲?
问题三:我看编码器上面贴的标签,正极接到PLC上面的L+,负极接的是M,工作一段时间后编码器有点发热是为什么?
问题四:编码器放到任何地方,我没有动它,有时以某一个角度摆放它,编码器就会自己发脉冲,我能看见I0.0一直亮,我换一角度摆放它又不会自己发脉冲,这是什么情况

PS:编码器是NEMICON CORP生产的ROTRY ENCODER,600p/r

网友A:
1.s7-200中图框出现红色说明有错误。看HDEF的驱动条件是否是SM0.0--这是不允许的,应该设置为SM0.1;
2.内存监控HC0即可,或者MOVD HC0 VD10监控VD10的数值;
3.编码器通电后稍微发热是正常的,看编码器说明书有无先关指导;
4.I0.0一直亮说明该角度时刚好编码器该输出线将I0.0导通,一直不亮则说明该输出线处于断开状态,这是正常的,并非编码器自己发脉冲。用手慢速转动编码器,应该可以看到I0.0闪烁,每闪烁一次就说明计数一次(单倍速时)。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受益非浅了。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C:
    虽然知道了,楼主很无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