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5):
希望有搞过的人给个资料看看,和什么语言别写的。谢谢好心人。
各位大大帮帮忙,小弟不甚感谢。下面有图片

网友A:
应该是C语言系列的吧

网友B:
bmov ( [w:X000],[w:GD1000],512 ) ;
[w:GD10] = [w:GD11] + 1 ;

if ( [w:GD11] < 0 )
{
   [w:GD11] = 0 ;
}

if ( [w:GD11] > 511 )
{
   [w:GD11] = 511 ;
}

if ( [w:GD10] > 0 )
{
   [w:GD12] = [w:GD999[w:GD10]] ;
}

else
{
[w:GD12] = 0 ;
}

if ( [b:GB10] == 1 )
{
  if ( [w:GD10] < 512 )
  {
   [w:GD11] = [w:GD11] + 1 ;
   rst([b:GB10]) ;
  }
  else { rst([b:GB10]) ; }
}

if ( [b:GB11] == 1 )
{
  if ( [w:GD10] > 1 )
  {
   [w:GD11] = [w:GD11] - 1 ;
   rst( [b:GB11] ) ;
  }
  else { rst( [b:GB11] ) ; }
}

网友C:
bmov好像是位移动
if ( [b:GB11] == 1 )是判断逻辑
else 是判断条件返回
以前用过海泰克的,基本差不多

网友D:
引用楼主fengxisong于2012-09-05 22:04发表的 三菱触摸屏GOT的脚本是用什么语言编写的。我的GOT 是GT16的 :
希望有搞过的人给个资料看看,和什么语言别写的。谢谢好心人。
各位大大帮帮忙,小弟不甚感谢。下面有图片

楼主你的屏有使用编辑梯形图吗?如何制作的。。。

网友E:
不是C,是仿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