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变频器启动后,干扰PLC,求经验者解决!

楼主(2012-09-06):
当变频器启动电机后,计算机的屏幕会出现横纹或雪花
求解决:当变频器启动电机后,计算机的屏幕会出现横纹或雪花,是什么原因,工控机,plc 模块,均单独接地,变频器也单独一个地,动力线和信号线以分开
只要变频器输出,我监视的程序数据直接没变化,停止就通讯正常

网友A:
变频器到电机uvw输出线是屏蔽线么?工控机,plc 模块电源进线端有没加电源滤波器?工控机,plc 模块和变频器安装位置如何等等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B:
换个变频器,再换一个显示器

网友C:
这一般是你的PLC编程电缆太水了

网友D:
变频器的电源输入加个滤波器用来抑制干扰反馈到电源母线,控制电最好用变压器隔离并加滤波器。

网友E:
换一个好一点的变频器

网友F:
试下把载波频率调低点。

网友G:
三菱的变频器有个EMC插头插在NO位置可以抑制变频器的噪音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H:
变频器电源输入R S T和输出U V W各用三根多股软线编成麻花状连接。图方便就买输入和输出滤波器

网友I:
这个很正常啊,变频器干扰巨大啊,做好显示器和PLC电源滤波,电缆屏蔽接地、尽量让变频器离PLC远点了哦!

网友J:
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用屏蔽线会好些 ,PLC部分的线尽量离远一点,还有就是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不过电机的噪音会变大些。

网友K:
变频和PLC离远点,最好线路能够强弱分离,还有连接变频和PLC 的信号线最好用屏蔽线,并且在变频侧接地
东凌

网友L:
降低载波频率,做好接地处理。

网友M:
载波频率调低点试试,接地也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