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单片机程序复制

楼主(2012-09-06):
at89c2051单片机程序不知道工艺请教高手怎样复制空的芯片

网友A:
这个要用专业的单片机烧录设备,才可以写程序进去的,一般大学电子实验室都有的

网友B:
买个ISP下载线,几十块钱有米有

网友C:
顶楼上 淘宝大把的

网友D:
89C2051是89C51的简化版,如果加密级数不高可以在烧写51系列的编程器上读取,有部分编程器带解密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个ISP下载线,几十块钱有米有
89C2051不支持ISP下载,因为89C2051只串口